keepOutlayer与通孔

楼主(2009-03-03):
是不是我在keepOutlayer层用place line命令画一个椭圆就代表一个椭圆通孔(USB焊接口)。在99SE 中~

楼主:
请问 我在禁止走线层画了椭圆(过孔) 然后放了个焊盘GND网络,我再走线会报错,这报错对生产有影响嘛

网友:
你还没有搞清楚每层的定义!多看看教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对该处的keepout层的椭圆做出说明,加工厂就会帮你做成椭圆焊盘了

网友(2009-04-22):
    一定要告诉加工厂才可以的

网友(2011-05-14):
    关键是看生产厂家的生产规程
可以协商的
    事先通知一下就是了。。。。OK

网友(2020-07-30):
    不会搞99,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