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board outline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9-03-03):
图中绿色为board outline,
按说只能有一个board outline。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不可能吧,应该有一个是ALL layers,一个PCB文件只允许有一个封闭的board outline

网友:
是板的最大工作范围,上图有两个,当然只能是里面的那个有用了,或者,你在两个outline之间还想放另一个板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是取中间那个环形的面积

网友:
其中有一个肯定不是BOARD OUTLINE, 如果是PADS的话,只是颜色是那么设置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就像是在一块板上加个螺丝孔位!~
pads会提示。。。

网友:
    我用2005SP3 没试过在一个PCB文件能放两个封闭的board outline,关注中。

网友:
    其中有一个肯定不是BOARD OUTLINE, 如果是PADS的话,只是颜色是那么设置的!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
    建议看看你的颜色设置

网友:
    PADS里只允许有一个板框,而且必须是封闭的。
    这样大板框套小板框的情况下,大框是标识板框,小框表示切割区域,所以你这个肯定是颜色重复,不能确定是哪一层的颜色重复的情况下,那把板框另外设置个颜色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你的环形区域才是你的板型,中间的应该是BOARD CUTOUT!只是把外边的board outline和里面的board cut out的两个shape  combine了一下!你实际只能在中间的环形区域布线

楼主(2009-04-10):
    谢谢楼上各位!是颜色弄错了。

不过后来我自己还真故意设置了两个board line,如yxx19852001所说,用来开非金属化的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