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layout图中如何产生2个板框?

楼主(2009-03-03):
    由一张orcad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在pads中要分成2块板来做,也就是说一部分元件要在第一块板上,另一部分元件要在第二块板上,用Board Outline只能生成一个板框,请问如何才能产生2个板框?

网友:
    可以画all layers的框代替

网友:
    同意LS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做成两个文件好些!然后在CAM350中拼在一起,个人观点!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是的。画all layers的框代替,然后布局的时候按两个板布就行了

网友(2010-11-06):
    用2D线做成两个板框,放在ALL LAYERS层,在出GERBER的时候一定要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