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4版本交流

楼主(2009-03-03):
     请问有使用pads2007.4版的友友吗?我前几天
刚装了此版本,感觉还不错。这个版本我发现在布线
的时候,双击鼠标走线不能中断了。如下图所示:
如果要像以前的版本那样双击走线就中断,应该怎么
设置呢?

楼主:
期待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我都按ctrl键

网友:
可能由于规则的限制,走线无法在那个地方中断吧?PADS2007有状窗口(Output Window),把那个打开,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有出错的提示信息。

网友:
对,一般都是ctrl来处理

网友(2009-04-30):
CTRL按键处理,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走過路過,看看學學。謝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