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adence allegro与CST有接口吗?

楼主(2009-03-03):
据我所知,CST的微波工作室与Candence有接口的,但貌似接口在cadence方,有谁用过没啊?

网友(2010-07-20):
这个在帮助里面有,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2011-06-11):
能不能说一下从哪里查

网友:
今天cst的老总来演示  在pcb designer中有一个选项可以直接做

网友:
这么犀利啊,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呢

网友(2012-07-23):
与Cadence的接口是有的,将CST安装路径的文件夹里找到Cadence Allegro APD Plugin文件夹,将该文件夹下的CST_Link文件夹整个复制到Cadence的默认工作路径下,然后按其内的说明在Cadence安装CST_Link就OK了。

不过现在CST2011可以直接将Cadence文件导入,很方便,具体参见CST2011下载链接: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051-1-1.html

网友(2016-04-08):
如何获取阅读权限值啊?

网友A(2017-02-06):
CST 后面版本可以直接导入了

网友(2017-03-23):
引用 网友A:
CST 后面版本可以直接导入了

我用的CST2016还是不能导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