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orCAD原理图到Allegro PCB同步更新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3-03):
在Capture 111.dsn中增加了一个电阻,执行Creat Netlist之后,Input Board中导入了111.brd(同步更新的),但是OK之后又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Products OPtions选项(就是进入allegro PCB时进行产品选择的界面),选择Allegro PCB Design GXL进入的是新的PCB界面,打开Place Manually可以看见有新增的那个电阻,而原来那个也在,但是Place Manually中并没有添加的电阻

这样问题就来了,之前布好的板子又得全部重新开始了?请教!

网友:
Creat Netlist  或者 导入的参数设置的不对啊,好像是选择 ALWAYS

楼主:
导入的那个参数设置是不是和*.dsn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内?即该文件夹下自动生成的一个Allegro文件夹里的brd文件?

楼主:
ALWAYS一直是选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