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atabook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3):
首先,得请大侠说下dxdatabook的作用是什么?以及用dxdatabook有什么优势?
再就是使用dxdatabook的问题请教!

在EE2007.2中,有两种进入dxdatabook方式。
第一种方式:  是在library manager对某个中心库进行dxdatabook设置
第二种方式:  在DX中画原理图时调出dxdatabook窗口,在这里也可以添加dxdatabook配置

但是怎么删除已经添加的dxdatabook配置呢?

楼主:
先说下我试验dxdatabook用的中心库的情况:
1.excel中的情况

2.对应的part partition

3.对应的sym中的属性情况

4.对应的part中的情况

楼主:
第一种,是在library manager对某个中心库进行dxdatabook设置,我做的过程如下:
1.右键弹出的菜单

2.选择默认的选择——新建一个空的配置

3.“Symbol Attribute for PDB Part”这一栏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它说的是否是Symbol中用哪个属性对应PDB Part的?也就是用哪个属性对应PDB Part的Part Number属性的?
但是在做symbol时,我只添加了Ref Designator属性(有的sym可能多个value属性),那我用什么属性来对应呢?

4.不知道该填什么,试图不填,但是报错

5.用的是Part Number,配置好dxdatabook后,如果想修改这个值,该怎么操作?

6.选中某个part partition,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insert table,excel表格我已经会添加了

7.添加table完成后

楼主:
建好后在library manager中:
1.选择Edit parametric data,出现第2步图中的提示。

2.出现的提示,表明没有映射好

这里的symbol expression是什么意思的呢?该怎么填写的?

楼主:
按照上面做好后在dx中画原理图,画好后package,提示错误:
ERROR: Block Schematic1, Page 1, Symbol $1I7: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s encountered while reading the Common Data Base.
——————————————————————————————————————————
这个表明两者没有对应好,请问该怎么对应呢?

楼主:
第二种方式:
在DX中画原理图时调出dxdatabook窗口,在这里也可以添加dxdatabook配置
1.调出的窗口后,右键,弹出菜单

2.选择Single Library Wizard后的界面,但是这里空白栏去该怎么填呢?

3.下一步

4. 下一步

5.这里的field type有什么用呢?

6.viewdraw是不是就是dx?这里属性对应,通第一种方式中的一样搞不明白

7.具体对应~~

楼主:
按照这种方式做好后在dx中画原理图,画好后package,同样地提示错误:
ERROR: Block Schematic1, Page 1, Symbol $1I7: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s encountered while reading the Common Data Base.

楼主:
3.“Symbol Attribute for PDB Part”这一栏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它说的是否是Symbol中用哪个属性对应PDB Part的?也就是用哪个属性对应PDB Part的Part Number属性的?
但是在做symbol时,我只添加了Ref Designator属性(有的sym可能多个value属性),那我用什么属性来对应

引用 网友A:

明白这里的意思了,这里填入的作用是:DX中哪个属性跟expedition 的Part Number属性对应起来,然后决定dxdatable table中的哪一列对应exp中的part number属性。

但是这里填写的不是很靠谱,有下图为证:Property Name栏中与DEVICE相对的还是DEVICE,而没有改成Part Number,所以如果不手工修改,在package时会出错的。

但是我的dx中的sym压根就没有什么属性能跟exp中的part number对应的,我的sym只有Ref Designator和value两个属性的

想要修改symbol attribute for PDB part时,可以通过下图中的propreties来实现

网友(2010-06-25):
如果你excel表格中的栏目和databook中的属性没有对应好会出现显示不了symbol或cell的问题,用databook替换零件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用pdb替换的话,电阻电容的值都要重新输入,如果只是修改封装属性,package又会出问题

网友:
答复:3.“Symbol Attribute for PDB Part”这一栏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我用"DEVICE" ,  Symbol中也没有DEVICE这个属性,但是打包的时候没有出错。原因不详O(∩_∩)O

网友:
使用databook必须在excel表格中有对应part number和symbol的项目,你的电阻的part的part number是res,但是在你的excel表格中根本没有出现一列是res的项目,所以你在package的时候就找不到任何与之对应的项目,六楼最下面的那个属性映射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你的excel表格中没有part number这一列,而你设置的是将part number这一列的值(excel)映射为库中的part number这个属性,这样在打包的时候软件会把你excel表格中part nubmer这一列下面的参数放到原理图的part number这个栏目中,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栏目,不错才怪,pkg typ栏目是用来显示cell的,如果填写不正确会出现无法显示cell的问题,当然了,symbol对应的是原题图中symbol的名字,用来查找symbol的,不然不会显示symbol,symbol和part number必须正确,pkg type可以不用管

网友:
pkg type网表流程用的上。。。

网友:
pkg typ不填的话package没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是part number本身就是一个symbol与cell的整体,有了part number就能找到cell,保险还是加上好,不加的话在原理图中看不到cell,symbol和cell名字填写在excel表格中的时候记得加上目录前缀,不然如果有多个同名的cell如果选择不对的话打包也是会错误的

网友:
突然想起我用的是cdb流程,非netlist,如果你用的是nelist流程,package type必须填写,这个就相当于orcad中填写的footprint一样,是用来生成网标时查找封装用的,cdb流程本身part包含了cell和symbol信息,不加的话不会错误,但最好加上

网友(2012-12-18):
为啥看不到图呢??

网友:
3.“Symbol Attribute for PDB Part”这一栏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它说的是否是Symbol中用哪个属性对应PDB Part的?也就是用哪个属性对应PDB Part的Part Number属性的?
但是在做symbol时,我只添加了Ref Designator属性(有的sym可能多个value属性),那我用什么属性来对应呢?

这个是指你dxdatabook的哪个属性与PDB Part的Part Number对应,比如你在dxdatabook建一列Part Number,里面的值与PDB Part的Part Number对应,那么这个地方就填Part Number;如果你用DEVICE与PDB Part的Part Number对应,那么这个地方就填DEVICE。
貌似是这样,dxdatabook是很久以前建立的,现在只是维护和添加新器件,当时是怎么对应的有点记不太清了。

网友:
晕,不好意思,没看到楼上那位兄弟手持洛阳铲,挖了这么个古老的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