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困扰好多天了

楼主(2009-03-03):
请问为什么guide pad entry选中后就不能动态走线? 选动态走线后不会自动绕,碰到其它PAD或VIA之类的就过不去了

选中时打孔正常,但动态布线不能绕,如下图:
不选时,打孔会多出一段,但动态布线正常

网友:
guide pad entry待解?

网友:
怪不得呀,你用的是2005的吧,我看就是了,怪不得我找半天没有你说的功能呢,我2007的没这功能
这项好像是打开任意走线的吧,动态走线必须是在DRC下才能走的

楼主:
DRC是打开的,DRC不打开的话动态布线根本就不能选,是灰的
难道就没人碰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
也许是软件问题,所以2007去掉没有了,呵呵,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是因为走线一定要经过焊盘的中心点,如果打孔不打在中心,就会自动连一段到中心,也就是多出来的那一段走线,所以现在的问题变成:怎么才能让软件允许走线不经中心点呢?PROTEL里面我记得是有这样的选项可以设置,PADS里面是哪设置呢?还是说根本就不允许

楼主:
顶起,没人知道吗?

网友:
在默认的规则设置里有项PADS  ENTRY设置,盘上打孔的,去哪里找找,可有有用

楼主:
这里都已经试遍了

楼主:
看来搞不定了,再顶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