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仿真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9-03-03):
我用的软件是orcad10.5版本的,在仿真时遇到如下错误,请高手指教。问题如下:
文本文件为:.AC DEC 1001 10k 10MEG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ource FANGZHEN1
I_Vi         N00112 0 DC 0Adc AC 10Aac
R_R1         N00112 N00121  1k
C_C1         N00121 0  0.005u
**** RESUMING "dianlu fenxi.cir" ****
.END
ERROR -- Node N00112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00121 is floating

电路图为:

看了很久,就是找不错。请大家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从图上看不出什么问题,还是把文件打包上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文件上传了,大家看一下有什麽问题。谢谢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重新放置一个VAC的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