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空载是电压输出正常,带载时输出电压降低几乎一半

楼主(2009-03-03):
DC/DC 空载是电压输出正常,带载时输出电压降低几乎一半,是不是开关管的问题?还有有可能和滤波电容有关?貌似不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开关频率是否正常?
开关频率是否有自激问题?

楼主:
开关频率有问题,正常应该为1M方波,而实际测试频率为200K,且从波形中几乎开不出开关动作

楼主:
如果不帶負載時開關頻率正常
從反饋中著手吧,
引用 网友A:

feedback没有问题,现在更换了芯片,正常输出了。

如果PWM没有问题的话,极有可能就是mos管的问题了。

网友:
MOS管的输出能力够不够?

楼主:
MOS管的输出能力够不够?
引用 网友B:

您所指的输出能力指什么?
电流大小吗?

网友:
看看的控制开关管的频率的占空比变化情况,怀疑加在时波形占空比变大了吧

楼主:
主要是频率变化了。
那个片子已经更换了。
内置的mos管,无能为力

网友:
负载电流太大,用双路看看.

网友:
负载电流太大,用双路看看.
应该是
负载电流太大,拉跨了!

楼主:
单路的最大负载电流可以达到1.2A,而实测只有350MA,不会是过载的问题

网友:
电感坏了

网友:
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