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急求救~!!!!

楼主(2009-03-03):
为什么我开始一直可以在2,3层用pads Router布线,后来进layout不知道怎么设置了一下,就不能在PADS Router布2,3层的线了,弹出一个提示说的是"Interactive Route;current layer(H) Inter Layer 3 (3) is not routeable"
  是怎么搞的啊???高手快点救命啊~!!!

网友:
打开工具看下 布线层的设置啊

网友:
properties-layers把里面对应的层的route勾上

网友:
    看下面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Router里面也可以设置,在design properties里面的layer biasing里面,把你要布线的层打上勾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