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了一个PCB设计讨论群!!

楼主(2009-03-03):
欢迎加入
高手 菜鸟不限
希望大家积极讨论 共同进步
群号:23850403

楼主:
不知道违反版规没有
如果违反的话我不是故意的
请版主删帖

网友:
放置网标(Place Net Label)和放置端口(Place Port)有何区别?

在DXP 2004中(Protel)画电路图中,放置网标(Place Net Label)和放置端口(Place Port)有何区别?在一个字电路中,为了方便查看该子电路中与其他电路连接有多少个端口,我想将所有的端口放置在电路图的一个集中的位置(比方说右上角),但是端口肯定应该跟一个网络相连的,为了表示连接关系,我将端口名称与其要连接的网络同名起来(这样可以吗?)
附件是供电电路图,图中的3.3V输出电压轨,2.5V电压轨,1.5V电压轨等跟其他字电路的同名网络是相连的,但在这个电路中我是希望通过同名端口和网络来实现表示该子电路电压轨通过端口何其他电路的同名网络相连!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大家快来加呀

楼主:
人还没有加够
希望各位高手或者菜鸟都加进来
共同进步

网友:
放置网标(Place Net Label)和放置端口(Place Port)有何区别?

在DXP 2004中(Protel)画电路图中,放置网标(Place Net Label)和放置端口(Place Port)有何区别?在一个字电路中,为了方便查看该子电路中与 ...
引用 网友A:

作用差不多,都是省去画线,用相同的网标或端口表示连接关系。端口在方块电路里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