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LD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9-03-03):
请问cpld的输入时钟接GCLK和接普通I/O口有什么区别吗
看到有的原理图把GCLK引脚闲置而把输入时钟接到了普通I/O口
两种接法功能一样吗??
哪种接法要好点呢??
谢谢
请指教

网友:
当然是接全局时钟管脚比较好,这样可以使用全局布线资源,clock skew基本一直,扇出也可以比较大

网友:
CPLD 的时钟是肯定要接到 GCLK 引脚上面的。
你所看到的将时钟接到普通I/O口上的做法,其实是你没有完全看懂原理图。那些所谓的接到普通 I/O 上的时钟其实是其他芯片的时钟,而并不是 CPLD 的时钟,也就是说在 CPLD 中会将那些“时钟”当作普通信号对待。

楼主:
CPLD 的时钟是肯定要接到 GCLK 引脚上面的。
你所看到的将时钟接到普通I/O口上的做法,其实是你没有完全看懂原理图。那些所谓的接到普通 I/O 上的时钟其实是其他芯片的时钟,而并不是 CPLD 的时钟,也就是说在 CPLD ...
引用 网友A:

谢谢
但是为什么看到的CPLD的gclk是悬空的呀
CPLD应该需要时钟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