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元器件封装信息在什么位置?

楼主(2009-03-04):
请教高手,在brd文件中的元器件封装怎么可以导出来,封装信息比如焊盘什么的啊在什么位置可以看到谢谢的啊!!!

网友:
他们没有具体的位置,但是可以导出来,然后就有位置 了.

网友:
在【File】/【Export】/【library】中,可以把PCB中所有的元件封装、焊盘、flash symble都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