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有一个平面层工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3-04):
我是新人,好像这个工具很少人使用。

什么叫平面层??

网友:
在SPLIT层分割电源或地平面时使用的

网友:
    搞多层板的时候用

网友:
    这个是电源和地分割都要用到的啊!不过只能用在split/mixed层里,呵呵

网友:
    楼上这位朋友说的很对,应该是这方面的高手了,我也是新手,请多多指教,在下,补两句吧,简单的说他就像把剪刀,把要用的哪一块剪出来用分开用,

网友:
    形象的有点好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叫平面层,是电源层..

网友:
    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