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我的设计中的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怎么分离融合呀?

楼主(2009-03-04):
各位大侠,
      小弟对EMC了解不过,虽然看了很多有关高速电路的抗干扰设计的知识,但是真正设计的时候还是不明白,
前段设计一个小电路, 51单片机的噪声还是影响了我的音频采集信号.
所以特地向大侠求助.
下图是示意图.请各位告诉我应该怎么覆铜,怎么添加额外的元件,比如电感?
谢谢.

网友:
至少數字地跟模拟地要分開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如果有需要在相连的话,就单点连接
可以用个磁珠把两部分连通

网友:
顶一下楼上的

网友(2010-04-30):
电源部分如果不能采用多电源接口输入的话。可以用电源模块做隔离。这样模拟和数字部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干扰。数字电对模拟的干扰时相当大的。地可以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隔离。成本不一样。低频用0欧姆足够。

网友(2018-03-16):
好好学习。了解一下,看一下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