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难道pads2007.4没有直接保存的功能?

楼主(2009-03-04):
不论你点save还是save as,其作用都是另存为,非要再选一下路径,好烦哪!

网友:
    除了第一次保存要选路径,以后用SAVE就不用选了.

楼主:
    这就是我点了file下的save菜单后,弹出的窗口,和点save as的作用完全一样!

网友:
    支持2楼的。新建的文件第一次保存的时候,都是要选一下路径的。如果打开原来就有的文件,操作完成之后再保存,就不会让你选路径了。(个人意见,呵呵)

楼主:
    我已经保存n次文件了,还是弹出上面的窗口

网友(2009-05-27):
    改个文件名

网友:
    不能用default作为文件名。

网友(2009-08-25):
    楼上说的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