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ange命令Act via选项有何用?

楼主(2009-03-04):
在edit/change命令下,options栏里有Act via——这一项有什么用处?
谢谢!

网友:
Active Via指的是当前可用的Via。

楼主:
谢谢楼上!
搞了半天才明白:虽然用CHANGE命令改线宽、字体都用不上这个“act via”选项,但在change命令下直接将一段导线换层就用到这个via了

网友(2011-11-23):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搞了半天才明白:虽然用CHANGE命令改线宽、字体都用不上这个“act via”选项,但在change命令下 ...

还是不明白 change的时候act via怎么用

楼主:
选择change,在act via一栏选择合适的via型号,然后将一段导线换成指定的另一层,此时在这段导线的两端会添加via,添加的这个via就是你指定的act via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