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问题

楼主(2009-03-04):
刚才看到一个前辈发的帖子,说在设计DDR布线时,可以通过时钟和地址以及时钟和数据的时序计算出最大的走线长度。我还是不明白这个应该怎么计算,有懂得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理,自己的顶一下

网友:
DDR的走线长度主要受限于输出PAD的驱动能力,50欧姆阻抗的PCB走线大约是1.2pF/cm,走线越长,负载越大

网友:
嵌入式应用一般在2inch内等长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11):
去看看forevercgh发表的有关时序的文章吧。

就在本站。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7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