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常用的接口插件的尺寸

楼主(2009-03-04):
求常用的接口插件的尺寸 例如常用的接口座子的焊盘大小 内孔要设多大比较合适  孔与孔的间距

网友:
我都是用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彩页!

网友:
一般的插座焊盘外径62mil,内径35mil,焊盘间距100mil;但主要还是看器件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