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 desginer中这个drill/slot symbol下面的项目要填吗[已解决]

楼主(2009-03-04):
在pad desginer中这个drill/slot symbol下面的项目要填吗???请出过gerber的兄弟们说说。

网友:
不用,在pcb会自动产生

楼主:
谢谢。那就不用填了。

网友(2009-11-05):
今天翻出来的,同问。。。感谢。。。

网友:
最好填上,以前低版本的没这一项。

网友(2011-12-26):
其实,我也感觉天上的话会好点,不过很麻烦的,你要记得住每个通孔都分配了什么figure和character,如果能够不填最好了,呵呵,系统生成多好,就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的通,请高手赐教

网友:
可以自己填,也可以生成gerber的时候点系统生成,偶刚接触这个软件不久,发现是这样的。

网友:
自己填是可以的,而且很好,不然的话就在出gerber的时候让系统自动分配钻孔符号

网友(2012-11-12):
不用理它的。

网友:
自动生成比较方便,做太多的话自己都记不住,重复的话最后生成时候也是自动覆盖掉的.有做钻孔时候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