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的 scale 功能

楼主(2009-03-04):
pads2007 已经没有 scale 功能,
那么如果要把 2d Line 转成 board outline ;
又想保留原来的 2d Line ,
请问各位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吗?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为什么还要保留?

网友:
有吧?
我记得在shape的属性里面有scale啊!我都用了,呜呜!

网友:
先用2d画好,再把属性改啦就行啦

网友:
我觉得还是shape你的properties里面的scale好用些,呵呵

网友:
pads2007 已经没有 scale 功能,
那么如果要把 2d Line 转成 board outline ;
又想保留原来的 2d Line ,
请问各位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吗?敬请指教,谢谢﹗﹗
引用 网友A:

先将你要改为板框的线复制粘贴一份在旁边,然后再把那个框改为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