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STATION问题

楼主(2009-03-04):
我装了boardstation,可以打开,但是就是没有图标!!不知道环境变量怎么设置!教材很老,那些路径都不对,要设置的文件又没有!!!

楼主:
图片在这里

楼主:
显示的是mgc——location——map 错误!!但是教材上的这个文件根本找不到!!大侠帮个忙

网友:
BST,我从来就没有安装成功过。每次安装都会提示一些script错误。安装完之后,就没有这个界面出来。

楼主:
大侠可否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对字体进行编译一遍才能显示的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是安装的时候提示script错误?
能否告诉下关键词,我搜索下。

楼主:
楼上是否原先装过??如果没有删除干净就会出现script错误,我一般是重装系统后再安装,不然怎么都不成功

网友:
楼上是否原先装过??如果没有删除干净就会出现script错误,我一般是重装系统后再安装,不然怎么都不成功
引用 网友C:

原来装过,当初也怀疑过是系统原因,但我曾经专门重装系统后再装也提示script错误,可惜我当时没有把提示的错误保存下来。
安装文件是从TLF上下的,应该没问题。WG就可以装,唯独EN不行,郁闷。

楼主:
我的也是在tlf上面down下来的,里面没有破解文件,我用的是pads2007.1的破解!可以装上去,你是不是原先装了pads或者ee然后再装的en,好像是环境变量有冲突的,最好是干净的系统装en,不然错误太多了!卸载还老半天,我是可以安装,可是就是没有图标,而且是怎么也弄不出来!有人说是配置脚本的问题,有的说是字体设置问题,还有的说是环境变量问题,我看了教程,感觉在07的版本上都用不上,因为那些变量指示的路径在07更笨就找不到!字体也是,我用的exceed 10,加入字体就提示错误,每次打开en可以看到界面,没有图标,后面的黑框框老是提示有东西找不到,郁闷死了,boardstation有两个版本,一个xeflow 另外一个是re flow,xe好像是经过改革的,re是走原来的流程,好像是这样吧!貌似是xe flow要强点,官网上的介绍也多很多,ee2007.3都有update07了,bsxe07的update还不见影子,不知道bug是不是很多!我觉得还是学ee算了,毕竟ee是在exp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en的特性,将来的发展会好很多,因为是主推,所以潜力很大,mentor都承认了en的gui很******  tlf上下载的是压缩包吧!能解压就表明是没有问题的,我安装是装c盘,并且是把杀软等的全关掉,将所有的功能一起装上,系统是xp  ,在vista下试过一次是有script错误,但是有一次装上了,不过打开的时候会提示很多配置文件找不到!!这软件还是用xp好点ba

楼主:
看到我发的图了吗??就是那个locationmap找不到,是整个文件都没有,教程上是说修改那个文件的,文件夹有,文件没有!郁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文件的后缀是什么,像自己添加一个都不行!

网友:
我拒绝vista。
vista唯一的亮点就是可以直接输入程序,软件的名字然后启动,不过我不会为了这个功能而换万恶的VISTA。

确实装过PADS,EE。
本来是想玩EN的,结果装不上,只好换EE。

网友:
我用的是xp下的,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
我解决的方法: 把XVision的相关项重先设置一遍即可;(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location map 只是一些关于库路径的配置文件。应该不会导致你的问题)
   不过, 如果真的是location map的缘故的话也容易解决:
1。 此文件一般在MGC_HOME下,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此文件可以用写字板打开编辑。(MGC_HOME在环境变量里有);
2。 如果没发现此文件,可以自己新建一个。(不需要后缀)内容如下(我的设置,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具体情况更改):
     MGC_LOCATION_MAP_1

#PB lib -t LIBRARY
$PB_LIB
D:/Design/lib/pb_lib

GC gen_lib
$MGC_GENLIB -t LIBRARY
D:/Design/lib/gen_lib

GC misc_lib
$MGC_MISCLIB -t LIBRARY
D:/Design/lib/misc_lib

# MGC passive_lib
$MGC_PASSIVELIB -t LIBRARY
D:/Design/lib/passiv_lib

dditional Training Library
$MGC_PCBPARTS
D:/Design/pcb_parts

raining Database
$TRAINING
D:/MentorGraphics/Design/BS/Training

楼主:
安装boardstation有以下错误!ERROR:
    Title:   Script Failure   [IPW213]
    Message: The script D:\MentorGraphics\2007BSXE\SDD_HOME\iCDB\win32\bin\post_install_script.bat failed. System Error Code 1
    Other Detail: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the history file c:\mentorgraphics\install\msi_history.txt.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安装都没有问题,但是打开DVE或者DA的时候会自动关闭,然后就没有任何反映了。记得以前似乎遇到过类似问题,好像是字体的原因,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哪位大侠帮帮忙,挺急得,谢谢。

网友(2012-02-02):
其实个人认为,mentor boardstation 2002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是unix上的完整解决方案。而且就一张光盘,到了XE就是建议所有EN用户去迁移到EE了。估计这个flow会渐渐地远去。boardstation会成为历史

网友:
忘记说如何解决你的问题了。
安装好en以后,选择不用xvision。 有个提示选择NO,在这之前最好把registor里面fonts备份一下。

装好以后,你需要用你备份的fonts,并且删除里面*.fon文件。

exceed是非常好的unix x模拟软件,你还可以装一个exceed 3d,它支持opengl。当然速度要远远好于 en自带的x模拟器。
至于为什么boardstation自己带xvision,想想就知道了,省钱啊!!!

网友D:
我装的是2007,只需要设一个工作目录的环境变量就可以了,以前的版本好像要设很多,我也不知道;
字体是要设置的,但字体不对的话,图标也是有的,只是不正常而已

网友:
boardstation的图标都是做成字体文件的,不信你看看

网友E:
这个是用exceed启动en2002的windows 7下的xp mode

exceed 要快很多

exceed 要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exceed启动en2002的windows 7下的xp mode

多谢您的回复,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9-04-03):
亲~跪求一个EN的安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是2007,只需要设一个工作目录的环境变量就可以了,以前的版本好像要设很多,我也不知道;
字体是要 ...

亲,跪求一个EN安装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