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gerber文件

楼主(2009-03-04):
怎么做gerber 文件呀,请高手指点,急!!!!!
还有我布的线和元件不能跟踪,一移元件,线不动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呀?不能像protel99se那样吗?

网友:
关于怎么做Gerber文件,论坛里有个专门讲这个的PDF文件,搜一下。
移动元件,线不动,需要早控制面板里的Option里设置一下,选【Ripup etch 】,移动元件时走线会断开;选【Stretch etch】的话,线就会跟这元件一起动。你遇到的问题,应该是改这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