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

楼主(2009-03-04):
请问谁有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的pcb板实例?

网友:
我也在找

网友A:
关于地的分割这个问题业内有很多的说法,我这给你们个资料吧,自己慢慢体会吧,呵呵。

网友:
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
有的说ADC的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 有的说都要接到模拟地上 各位有何高见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不处理会有影响 但是用两个地的话处理不好的话影响更大 必须主意信号回路的问题

网友(2009-05-20):
请问谁有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的pcb板实例?
要的是实例,但任然感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1-10-27):
引用 网友A:
关于地的分割这个问题业内有很多的说法,我这给你们个资料吧,自己慢慢体会吧,呵呵。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地的分割这个问题业内有很多的说法,我这给你们个资料吧,自己慢慢体会吧,呵呵。

多谢资料!

网友:
一般来说,分开的方式有两种
1、原理图上用磁珠,或者电阻隔开数字地和模拟地
2、原理图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在一起,layout时,用很窄的铜片连接,这时要清楚的了解哪个是数字地,哪个是模拟地
不管怎么做,有一个原则一定要遵循:走线不能跨平面走,以保证信号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