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与ALLEGRO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9-03-04):
比如说在布局的时候 我在orcad选择一些元器件,我希望allegro也选择那些元器件 ,这样手动布局就比较快啊,请问ALLEGRO有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
有。同时打开OrCAD和Allegro,在OrCAD中选中某个元件,然后同时按下【Shift+S】,这个元件就会在Allegro中高亮。

网友:
display|hilight,就能看见两个都高亮了

网友:
有这个功能的,好像叫cross probe
http://joybase2008.spaces.live.c ... 1F569DAAB!340.entry

网友:
这个功能比PROTEL里的CROSS好用很多了

网友:
有此功能,不过要注意一些小的设置哦

网友:
有此功能,不过要注意一些小的设置哦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如何设置啊?

网友:
不用设置的,只要将 OrCAD 打开,再用 Allegro 将对应的版图打开就行。前提是要保持 Allegro 的空闲状态,也就是没有对版图进行任何操作或者操作已完成。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在 Options\Preferences 下将 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选中。默认情况下这项是被选中的。所以一般不用专门去设置。

网友(2011-04-21):
    用OTHER 舊轉法 出ALLEGRO NETLIST 能與ORCAD 同步?

网友:
16.3版默认就可以不用去设什么,比如布局时ALLEGRO处于摆放元器件的状态下,你一次在CAD那分别点五个元器件(只管点,不用按键盘上的什么键),回到ALLEGRO中就可以分别摆放这五个元器件. 查元器件就只点一个或选几个,allegro那边那个元器件就亮了,而且自动放大于屏幕中心,(这点比PADS强多了,PADS还得放大或缩小去找这个被点亮的元器件),如果是从allegro反查原理图,才需要highlight命令,再去点要查的元器件.

网友:
    想问下:15.5中可以嘛?
我刚才试了下,用capture cis打开原理图,再打开对应的PCB文件,按shift+s后并没有同时hilight。 弱弱的问下capture cis是不是orca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