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fanout如何才能自动居中呢?

楼主(2009-03-04):
请问,allegro的fanout如何才能自动居中呢?如附件所示,fanout的via没有在4个焊盘的正中间,fanout的via和右上角的焊盘有干涉现象,和左下角的焊盘又隔的太远,请问究竟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
不用过!!
期待高手。。。。。。。

网友:
呵呵,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在16.0以后的版本里面可以很简单的实现

网友A(2010-12-27):
我的  fanout 都不可以……郁闷的很

网友(2011-03-18):
具体如何才可以?请指导。

网友:
自动fanout的都是居中的吧,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另外16.0以上版本我没用过。
但如果你手动肯定很难居中,只能移动过孔能达到。

网友(2011-11-09):
option中可以选择居中

网友:
route/create fanout
option:
via:选择你用的孔
via direction:Bga quadrant style
pin-via space: centered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fanout 都不可以……郁闷的很

前提是保证你你的物理/间距规则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