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地层如何分配?

楼主(2009-03-04):
做一个6层板
有两个地层

请问是一个数字地一个模拟地好呢
还是分别吧两个地层都做数字模拟分割好呢?
请指点
谢谢咾

楼主:
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搞糊涂了

网友:
分区布局,数模分割,注意走线区域

网友:
还是分别吧两个地层都做数字模拟分割好呢?
个人认为这个好,你如果分成2个平面的话,你在做参考平面的时候将十分困难。

楼主:
那样的话岂不是两个地层分割的轮廓基本一样了?
有两片数字地 两片模拟地
那么一个接地点该连到那个地层呀?

网友:
个人认为,一层地分割,另一层地完整,比较好

网友:
6层板,如果是双面布器件,那么你的两个地层都是靠近元件面的,对于2个表层是分别当作参考层的,具体的地划分根据相邻的元件面的布局情况去划分的。如果有一面的模拟区域较小或者分离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保持一个地层的完整更好。
个人意见,欢迎大家提出不同观点

网友:
我还是偏向在两个地层都分割,这样可能会有一些跨分割走线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用增加跨分割电阻,电容等来解决,如果是将2个地分层的话,模拟地和数字地会相互影响,效果嘛,嘿嘿。。。

楼主:
我的器件主要早TOP层
bottom层只有一些电阻电容

楼主:
TOP
GND
S
POWER
GND
BOTTOM

器件主要在TOP层

bottom层只有一些电阻电容
大家看如何分割好点
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这个POWER有没有可能铺一个完整的平面呢?可以的话我推荐你把S层以POWER层做参考层,将GND都做分割,同时尽量拉大S层到GND的距离,考虑到BOTTOM层比较空,可以考虑增加一些跨分割电容

楼主:
我的电源层有两个电压值
也要分割
一个3.3V
一个1.4V

那么该怎么办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别的板块已经帮你解决了吧?怎么。。。。。

楼主:
这个问题我在别的板块已经帮你解决了吧?怎么。。。。。
引用 网友A:

没有呀

非常感谢你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只这一个贴吧?

网友:
这样的话就得看你的系统要求了,EMC要求高的话就走内层,尽量拉大信号层和电源层的距离,表层在电源分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