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电源分割平面之间走线不?

楼主(2009-03-04):
有些线怕被干扰,想走内层,刚好电源分割层各电源分割平面之间有空隙,请问可不可以在这个空隙中间走线?如果不可以,有什么危害呢? 谢谢!

楼主:
没有回答。自己顶下

网友:
理论上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做我没做过呀,我也是新手

网友:
當然可以,注意在內層走線不要拉得太長或者進一步分割了電源層使之形成很窄的通道就可以

网友(2010-10-02):
建议不要这么做。

网友:
我也困惑

网友:
不可以在空隙中走线.

三个字形容:"左右为难",

一个信号两边都是电源,压差比较大,容易引起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JIMMY 左右为难四个字了,,

网友:
怕干扰,就用铜皮或灌铜包围,走电源层,由于压差的影响,你同样得用铜皮或灌铜包围。

网友:
是的,如果一定要走,一定要包地处理或者离旁边的电源灌铜间距大一点(可在信号线的两边画keepout).

网友:
回复  jimmy

    JIMMY 左右为难四个字了,,
引用 网友B:

    四个字:左右为难

网友:
    还是不这么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