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板层的厚度

楼主(2009-03-05):
对于生产一块PCB板厚度跟成本是不是成正比,板越厚成本越高吗?
厚度怎么去控制,怎么去定义?谢谢

网友:
楼主的理解有误区,PCB的厚度和成本是有关系,但是不是纯粹的正比,一个板子的厚度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生产成本 ,单板强度,系统结构等等,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