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网标(Place Net Label)和放置端口(Place Port)有何区别?

楼主(2009-03-05):
在DXP 2004中(protel)画电路图中,放置网标(Place Net Label)和放置端口(Place Port)有何区别?在一个字电路中,为了方便查看该子电路中与其他电路连接有多少个端口,我想将所有的端口放置在电路图的一个集中的位置(比方说右上角),但是端口肯定应该跟一个网络相连的,为了表示连接关系,我将端口名称与其要连接的网络同名起来(这样可以吗?)
附件是供电电路图,图中的3.3V输出电压轨,2.5V电压轨,1.5V电压轨等跟其他字电路的同名网络是相连的,但在这个电路中我是希望通过同名端口和网络来实现表示该子电路电压轨通过端口何其他电路的同名网络相连!
这样可以吗?

PowerSUpply Schematic.pdf

网友:

功能基本差不多,后者可以设定端口的电器特性(I/O端口)也就是对端口的输入输出进行设定,它会对电气法测试提供一定的依据,常用于绘制层次电路原理图。

网友:

如果对端口功能不是很熟悉的话,建议用NET LABEL。

网友(2009-07-15):

3# zhaizhen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