舖地的方式與EMC是否有關

楼主(2009-03-05):
請問舖地的時候完全覆蓋連接的焊盤和使用梅花孔,這倆種舖地方式,對於EMC是否有影響?影響有多大?能否提供一下資料???

            完全覆銅

             梅花孔

网友:
这个对EMC 没什么影响,梅花孔主要是利于器件焊接,焊接的时候,散热快.

网友:
对,梅花孔主要是利于器件焊接,焊接的时候,散热慢。

网友:
这个过孔的连接方式和你的EMC没关系,只是影响你的焊接,花焊盘散热慢,全连接过孔的散热比较快,容易产生虚焊

楼主:
嗯,好的.謝謝各位!~

网友:
梅花孔是散热快  还是散热慢?    我的理解:接地面积小了,应该是散热慢才对

网友(2010-02-05):
梅花孔散热慢,全连接散热快

网友(2010-05-17):
全焊盘应该说热容大

网友:
會產生antenna,dippole and inductance

网友(2017-12-08):
梅花孔使散熱慢好焊接用

网友(2018-02-01):
梅花孔散热慢,便于焊接,全连接散热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