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ADS怎么实现同步

楼主(2009-03-05):
LOGIC 和PCB 怎么实现同步   比如在布局的时候 ,我希望在原理图上选择的元器件在PCB上高亮, 这样布局在没有熟悉原理图时比较合理的布局啊

网友:
首先将原理图文件导入PCB中,然后将Logic和Layout的两个窗口都同时缩小,就是同时可以看见两个窗口,然后在Layout中选择移动模式,就可以了,只要你在原理图中任意选择一个元件,鼠标移动到Layout中,所选的元件就自动吸附在鼠标上了,这样就很好布局了,也就是你说的同步吧!个人观点!

楼主:
你的方法好象不行  少了一步 要点击那个  原理图上的PADS LAYOUT 的图标才可以

网友(2009-05-13):
ZXF说的方法很有帮助,谢谢你哈,又学习喽

网友(2010-05-23):
你用两个屏不是更方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