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原理图如何快捷生成pads的网表

楼主(2009-03-05):
    如题,orcad生成的网表一般后缀名为net格式,除了用另存为方式可以生成asc格式外,还有什么方法生成,因为orcad默认网表为net,我不才,通常是采用这种方法。能否赐教你们的方法。希望告知详细的步骤。thank you!

网友:
    这个自己摸索阿
    选择PADS.dll

网友:
    产生网表的时候选最后一个标签others 里的 padspcb.dll
    产生的是.asc的网表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2009-08-26):
    在生成時直接把NET改為asc后綴就好了
也不怎么麻煩吧

网友:
    有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