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络表问题!!

楼主(2009-03-05):
请问大侠们!我划完了原理图怎么生成不了网络表?生成网络表需要完成哪些项目?这是广大的新手的问题,请帮助解决,多发表意见!!!

网友:
先DRC看看原理图~不明白你说的

楼主:
原理图没有问题!我想说的就是划完了原理图,还要做什么? 比如要做封装"""焊盘"""还有什么?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在capture里面摆放好元件,然后建立连接,并设置每个元件的Footprint,然后检查DRC,确认没有问题,就可以导出网络表了(netlist)

网友:
还有设置路径。。。

楼主:
fdg 5# 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