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布差分线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05):
我的PCB中有两个网络是必须要布差分线的,
如下图:这里有两个网络A和B
net A : R1.2-R2.2
            R2.2-R3.1

net B : R4.2-R5.2
            R5.2-R6.1

    我在pads ROUTER 中设置的两个网络为差分网络,我画差分线时,源管脚必须是R1和R4,必须终结于R2,R5.怎么也不能将R1与R3 ,R4与R6直接相连.
   实质情况 R2和R5 是两个上拉电阻,我目的就是R1.2-R3.1,R4.2_R6.1段线设为差分对,然后连下线.R2,R5手工布下线(主要是没有必要用差分线,而且R2,R5在另一个元件面).但这个目的一直没有实现.

   我也想过让R1.2-R3.1,R4.2_R6.1 设成差分对,但没有成功.

   "PADS"去年接触,但一直就没有深入了解.可能是我的操作不得要领,希望大家能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router把差分线走到相应的pin附近,然后切换到layout里面进行连接就没有问题了!这种情况我经常这么干,呵呵

楼主:
谢谢yxx19852001的思路

我本来是想在layout里eco方式下删去R2,R5 与这两个网络的连接,等在router布好差分线后,再恢复R2,R5的网络.

网友:
你这样太麻烦了,我有试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