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板的厚度Thickness对生产PCB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3-05):
板的厚度是不是根据这里去生产的

网友:
一般不会根据这个去生产,只是给生产厂商一个参考,实际生产时根据阻抗会对厚度重新计算,这个主要是为了后期的仿真

楼主:
谢谢,可我还是不知道GERBER文件给产家,产家就会知道板的厚度去生产了是吗?

网友:
不会的,
厚度是发板时注明了的,根据结构限高图定的

楼主:
结构限高图定 ?哪是不是说,光给文件只是可以看出平面尺寸大小,板的整体厚度是没办法看出来的是吧,

网友:
你给厂家的时候肯定要告诉厂家你的阻抗要求和你的完成板厚啊,这时具体的每层的厚度就已经定了

网友:
当然,你可只要求厂家满足你的阻抗要求,不要求完成板厚,这时一般厂家都会按照标准板厚1.6mm来给你做,但是应该会和你确认,当然,也不排除用更厚的板厚,但是一般都不会超过2mm,底板一般都是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