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BGA封装的PCB不能用双面板?

楼主(2009-03-05):
我只知道做BGA封装的PCB至少需要4层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前辈知道的话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这个规定吧, 两层板的BGA 挺多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和层数没有必然关系
只是层数多了电磁特性好点
走线方便点

网友:
没听说过BGA不能做双面板啊!

网友:
BGA一般管脚都比较多,要考虑出线,另外加上一些用BGA封装的器件数据频率会比较高,为了考虑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号完整性,需要完整地层,所以会大多数至少作4层板。如何要求很低,出完线的情况下用2层也行,经济实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2层能实现走线escape也可采用双面板,但连续参考平面的缺失会影响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