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元件设置了GLUED 后怎么解除

楼主(2009-03-05):
大家好,请教高手,pads2005在layout  中,对元件设置了GLUED,现在我想取消这个操作,怎么实现?

网友:
1选择元件
2.alt+回车
3.在弹出的对话框把glue钩取消了

网友:
你也可以切换到ROUTER里面,然后选择目标器件,右键菜单里面有unprotected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