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中怎么新建元件

楼主(2009-03-05):
各位高手:在pads2005中怎么新建元件啊,我怎么建好了,调不出来呢

网友:
1.建元件是在tools-pcb decal editor里
2建好元件之后要保存到你所耍要用的库里
3把库文件添加到pads里
4重要的是查找库里的元件要输入*号  你才能看到所有的元件   要不你的库也没有任何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