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CF卡电路吗??

楼主(2009-03-05):
请教个问题
我用的MEMORY存储方式
有写引脚不知道该不该接

VS1 VS2 BVD1 BVD2 引脚到底该不该接还是悬空呢?
特别是33脚VS1是不是应该接地使CF卡在3.3V时候能够被读取呀?
请知道的高人大虾告诉一声
感谢

楼主:
上次做的这一块都没有调试出来
郁闷的很

网友:
你要把芯片资料型号发上来,否则不好说

楼主:
CF卡的引脚都是标准的撒

楼主:
CF卡
一、PC CARD MEMORY MODE
1、GND
2、D3
3、D4
4、D5
5、D6
6、D7
7、CE1
8、A10
9、OE
10、A9
11、A8
12、A7
13、VCC
14、A6
15、A5
16、A4
17、A3
18、A2
19、A1
20、A0
21、D0
22、D1
23、D2
24、WP
25、CD2
26、CD1
27、D11
28、D12
29、D13
30、D14
31、D15
32、CE2
33、VS1
34、IORD
35、IOWR
36、WE
37、RDY/BSY
38、VCC
39、CSEL
40、VS2
41、RESET
42、WAIT
43、INPACK
44、REG
45、BVD2
46、BVD1
47、D8
48、D9
49、D10
50、GND

楼主:
呵呵
谢谢LZ的兄弟
LZ用的应该是TRUE ide 模式
我用的是PC card memory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