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09-03-05):
最近在做一块DSP板子
请问做PCB板子时候是在板子完成后再加测试点呢还是在布线的时候直接加上测试点呢
还有加测试点有什么原则
谢谢

网友:
加测试点是工厂用来测试通断路用的,如果你们工厂没这到程序,可以省略的。

网友:
是布线完成后加上的。

楼主:
测试点应该调试程序的时候也可以用呀
在自己调试程序的时候也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呀

网友:
我们做DSP的时候很少用测试点,一般都是直接利用管脚和JTAG进行测试,指示灯用的比较多,呵呵

楼主:
CF卡
一、PC CARD MEMORY MODE
1、GND
2、D3
3、D4
4、D5
5、D6
6、D7
7、CE1
8、A10
9、OE
10、A9
11、A8
12、A7
13、VCC
14、A6
15、A5
16、A4
17、A3
18、A2
19、A1
20、A0
21、D0
22、D1
23、D2
24、WP
25、CD2
26、CD1
27、D11
28、D12
29、D13
30、D14
31、D15
32、CE2
33、VS1
34、IORD
35、IOWR
36、WE
37、RDY/BSY
38、VCC
39、CSEL
40、VS2
41、RESET
42、WAIT
43、INPACK
44、REG
45、BVD2
46、BVD1
47、D8
48、D9
49、D10
50、GND

网友:
是布线完成后加上的。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是在画原理图时就用应该考虑加上的,为什么楼主说是布线完成后加上?  不解!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后期的针床测试用的测试点,单板量产时做测试用的,呵呵

网友:
哦,原来这个测试点指的不是调试用的哦,嘎嘎

楼主:
对不起
我说的测试点就是调试电路时候用的测试点,比如测时钟信号,电源信号等是否正常的测试点
请问应该如何加呀
是在原理图时候就加吗
看到很多原理图没有加这些呀
比如我看一些开发板的电路图没有这些呀

我是菜鸟
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了

楼主:
我们做DSP的时候很少用测试点,一般都是直接利用管脚和JTAG进行测试,指示灯用的比较多,呵呵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也是做的DSP
但是这个DSP是一个BGA封装的
没有办法测到引脚呀

还有是不是应该测试内层的电源电压这些值是否正常呀

我的是6层板

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主要的电源可以设计指示灯,DSP通过FPGA来进行调试,包括数据的收发,加载,等等,完全可以通过FPGA来进行功能调试,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调试这个?

楼主:
差不多
但是要测试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纹波十分合乎要求
应该不是一个指示灯就可以解决的吧
应该在示波器上去看吧

是不是应该搞个过孔通到内电源层呀??
我的内电源层要分割
一个1.4V  一个3.3V

谢谢

楼主:
还有如何通过FPGA来对DSP进行功能调试呀?
我的上面只有一个CPLD
只是实现一些简单的译码功能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如果说调试测试点的话,个人认为通常可以不用加的,毕竟一般走线都是有过孔的,可以刮过孔测试吗,要不直接点在PIN上,只能是尽量考虑了。

网友:
我说的只是看你的电源是否工作正常,你要看波形就肯定要加通孔到内电源层啊!这个没问题吧?至于调试DSP,考虑到你这里只是简单的译码,你可以通过人为输入一组数据,利用DSP的link口直接输出啊!对比数据的正确性,然后更改相应的DSP程序啊!可能别人还有更好的方法,呵呵

楼主:
那么看来我不需要特别的加测试点了

或者是我布完线后在测试方便的的地方稍微加几个过孔就可以了呢??

网友:
是的,主要是看自己的测试需要,没有特别的要求非要你加多少测试点

网友:
layout前还是后加,要看各人的习惯, 我比较喜欢边layout边加,pad大小不要小于32mil, 两pad间距不能小于50mil, 最好100mil以上,这样比较好下针

网友(2009-05-08):
    留下脚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