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light 顯示

楼主(2009-03-05):
我是超級初手了,想請教各位高人,在allegro裡面 Highlight 顯示可以像PowerPCB一樣,把選中的對象(如Track)以全顏色(比如白色)而不是一段一段的顯示顏色嗎?這樣看起來會比較顯眼一點,我怎麼沒有在Allegro裡面找到可以設置的地方?

网友:
先执行Highlight命令,然后在右则的面板里设置:Option里面设置你期望的高亮颜色,Find里面设置你想高亮的对象,如Net/Pin/Shape/Line等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display_nonhilitefont 勾选

楼主:
先执行Highlight命令,然后在右则的面板里设置:Option里面设置你期望的高亮颜色,Find里面设置你想高亮的对象,如Net/Pin/Shape/Line等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知道,謝謝,我的目地是想一整條線都顯示白色或者其它的顏色,而不是隻是一段一段的顯示白色,再一段一段的顯示走線本來的顏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就是你這種方法!

网友:
呵呵,注意Find里面Line和Line Seg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