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配走线长度

楼主(2009-03-05):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走很多条总线时,我要匹配所有的20多条的走线长度,如何实现?如果是我先分开走好了线之后,再发现走线长度不匹配,再想通过增加蛇形线的方式来改度一条一条的走线的长度来实现,只有通过Delay Tune来实现?有比较快一点的方式吗?因为我现在是用比较笨的方法,一次又一次的增减蛇形线以改变走线长度再用Parasitec查看阻抗及长度等,反反复复的修改每一条走线才能实现的。

网友:
用规则约束,这样在你走线和Delay Tune的时候会提示你,走线长度还差多少,你可以实时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講詳細點?如何使用?謝謝

楼主:
用规则约束,这样在你走线和Delay Tune的时候会提示你,走线长度还差多少,你可以实时调整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麻煩你講詳細一點,如果通過約束管理器以達到目地?謝謝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hlight=%B5%C8%B3%A4
多搜索。论坛里超多。老话一句,要学会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