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谈谈关于电源和地的分割问题

楼主(2009-03-05):
最近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关于地的分割有很多的说法,有的提倡不分割,有的主张分割,大家都怎么看呢?
我个人比较偏好对地分割,然后利用电阻或电感进行连接。大家平时都怎么做呢?
在这里我先带头贡献个相关的资料,希望大家都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什么资料也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
顶一下。正准备在画的板子上试验地分割的效果。

网友:
看了你那么多的贴知道你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来捧场来了,我淡淡吧,我对这个分割不怎么会用,我一般一块就是一块不割,但我会定义的时候内层跟板框要远离点,免得边缘的碎铜有连接的可能性,
这个资料不错

楼主:
你不分割?那你的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窜扰怎么解决?

网友:
我是初学者

网友:
顶一下 这个不错!!!

网友: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线一定要分开,然后要电源输入端进行单点接地,可以防止串扰。

一个PCB设计的关键除了重要信号线,就是地线和电源的处理。

要用心处理,不能单纯的画个灌铜外框就了事。

楼主:
JIMMY说的很对,对地和电源的处理确实得非常有耐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倒是觉得没必要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