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tel网表导入ALLEGRO方法

楼主(2009-03-05):
protel网表导入allegro方法 ?请 高手赐教

网友:
用AD6.0以上版本导入!

楼主:
能不能讲的再具体一点 那个软件我也装了 还是不知道怎么导入的

网友(2010-10-08):
是这样的,99的 网表都可以。首先你得装一个Ultra Edit-32,用这个软件打开99导出来的网表。转换到列形式输入然后在所有的元件的开头的第一列都输入一个"!".这样就可以直接从Allegro 导入99的网表了。具体不懂的话再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