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铜线条显示

楼主(2009-03-05):
今天拿到一块别人用allegro做的板子,看他铺的是SOLID铜,但是不知为什么不是正常的显示,而显示成线状的,就象铺的铜是CROSSHATCH的一样。怎样把它设置成SOLID正常显示的呢?

网友:
allegro本来就是这样显示的,一根根的细线;当你放大显示的时候,这些细线的间距并未跟着变大

楼主:
但是为什么我以前是这样显示的呢?

楼主:
而不是一根一根线的,因为线的看着眼都花了,两者怎样可以转换呢

楼主:
有谁知道吗

楼主:
已解决,原来是SET/USER PREFERANCE/OPENGL中的DISABLE_OPENGL勾选或不勾选的问题。

网友:
原来都是16.0版本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