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鸟问题,关于bank的

楼主(2009-03-05):
困扰了我很久的一个问题,一直我都没当回事,知道这次重新看才正式浮出水面,为什么在FPGA中,一组数据线都要在一个bank内,请高手解答一下,虽然知道这么用,但是不知道具体因为什么

网友:
我的理解,同一个bank内的资源比较紧凑,布线资源比较短,延迟小,对于高速读写的数据组,哪怕是2ns的延迟都是很重要的,故尽量在同一bank内。

网友:
假如是XILINX的FPGA,那么同一个BANK使用同一种IO电平。 例如 BANK1使用的3.3v电平,BANK2使用1.8v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era的也是如此!

楼主:
好像不是吧,FPGA一般有三个电压,一个是核心电压,一个是IO的bank电压,还有一个是锁相环电压,

网友:
好像现在的FPGA允许设计者自定义IO Group,同一个Group可以使用相同的电压等级,这个我没用过,一些技术文章有介绍

网友:
回5楼的话,bank电压不止一个,假如你的fpga 要同时接一个 TTL电平的器件,一个 cmos电平的器件,一个差分电平的器件,在过去会比较复杂。现在大部分fpga都允许不同的bank电压,那么就可以省去很多外围器件。例如bank1设为ttl电平,接ttl电平器件,bank2设为cmos电平,接cmos电平的器件。。。。。。 岂不是很省事?

楼主:
是啊,那我的问题就显示到了,如果bank1,和bank2设为TTL的,那为什么数据线要放在同一个bank内(我没见过,分开放的),如2楼说的吗??

网友:
普通的数据线还是差分线?

网友(2011-09-30):
学习了
疑问:如果速度不是很快,大概20M,数据线和地址线在BANK之间可以在方便布线的情况下随便调吗?

网友:
多个bank给设计者 带来方便   即支持多电平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