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纸原理图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5):
在AD6.6下画了个多图纸原理图,不是层次原理图 ,编译的时候出现Duplicate net names ware错误在哪里设置可以解决呀?

网友:
是多个图纸的话 你要放在不同的项目中!这样他就不会对你同样的网络名报错了

网友:
不做层次图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