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简单的按键问题

楼主(2009-03-05):
封装如下,在pcb中连接也如下

pcb中就有2个1和2个2,请问我需要在画pcb的时候把eint19左右两个都连起来吗,kscan0也一样(proteldxp自带的封装)
原理图:
谢谢阿

网友:
按你上图看的话,不连会出现飞线吧。实际中可以用万用表量下。

网友:
1# poplarni 先弄清楚你的实际按键是那两个是一组的!或是只有两个管脚,另外的两个是固定孔!

网友:
这种原理图我都是画四个脚

网友:
四个脚的插件按键封装一般都是6.2X4.5